掉电后归零位置变化!求解。

楼主(2007-10-16):
大家好。
我用的是Rockwell samsung 伺服。昨天碰到了怪问题,马达在掉电后回零,位置回发生很大变化。怀疑信号线有问题后更换了一条,导致另外一个伺服马达报警(共用一个伺服控制器的)。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各位老师请指点下!

网友A:
回零往往是系统功能,不只是伺服的问题。这2台伺服间是什么运动关系。

网友B:
是否外部接线有问题?

两个伺服马达共用一个驱动器?这个便宜的驱动器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