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源不接地,为什么漏电?00

楼主(2007-10-16):
整流电源不接地,为什么漏电?

网友A:
变压器绝缘不好了

网友B:
也可能是感应电.

楼主:
漏电电压220V呢,不可能是感应的吧,

网友C:
看看整流电源内部有没有引起短路导致一、二次侧导通的。没有的话那就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漏电。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那就检查一下一、二次侧的那个电容,还有开关电源本身接地是否良好。如果发现了问题,但又解决不了,比如说变压器漏电这样的,那就直接在电源一次侧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吧。

不会,学习!

网友:
请问,你凭什么不接地,赶快接地,先!

楼主:
请问什么是开关电源,什么是线性电源呀?
我接了地了,它就不电人了,,可它为什么会漏电,我有三个一样的电源,它们都是不接地就漏

网友D:
任何电器都要接地,否则都会漏电,接地后电就放向大地,你就安全了.漏电原因很多你慢慢找吧!

网友E:
开关电源为抗干扰,通常会有抗干扰电路.由于此电路的接法各不相同,但存在一个共同特点为存在大漏电电流,因此,开关电源为大漏电电流设备,必需可靠接地.

网友F:
没人说到问题的关键阿,我也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