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们关于无功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7-10-16):
   请问工厂供电系统中,无功过补偿导致的功率因数为负值,也就是说供电系统产生容性,对供电系统,负载电机等会产生哪些不利影响,谢谢!!!

网友A:
现在工厂,绝大部分使用的都是自动补偿装置.楼上的问题一般不会碰到。
如如上述问题存在,因补偿装置是用电设备的前端,且补偿装置自身是不会产生谐波等不良影响的,所以,对负载电机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