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上有个小黑块是做什么的?

楼主(2007-10-16):
我们公司有个线性马达一直跑位,是SGDH的伺服,也不知道怎么会事,开着开着就跑了,有时候一天不停的,有的时候2个星期才跑个几次  还有问一下,光栅上有个小黑块是做什么的?

网友A:
光栅上有个小黑块---这个应该是用来转向定位的,若位置偏了,可能会造成走位不准,或者无法复位。

网友B:
什么样子的黑点?是原点吗?

网友(2008-01-15):
附个图片过来

网友C:
应该是可调的原点

网友D:
应该是参考零位,请问光栅是哪个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