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三菱指令

楼主(2007-10-16):
非常奇怪的三菱指令
DRVI/DRVA/ZRN等定位指令在三菱GX7.0的软件上没有这种指令?

网友A:
这是三菱那个系统PLC的指令

网友B:
是FX3UC吗 要用GX8.40T/S以上的版本

网友C:
DRVA/DRVI/ZRN 只有FX1N/FX1S有这个指令,你如果选用FX2N系列的PLC,就用不了这个指令了.

网友D:
FX1S/FX1N/FX3U(C)晶体管输出型(Y0,Y1,Y2(FX3U(C)))均可以输出高速脉冲来控制伺服做简单的定位控制。DRVI/DRVA/ZRN是相关的定位指令。

网友E:
还以为是什么奇怪.

楼主:
三菱Q系列的PLC如果想做简单的定位控制,是否还要加定位模块?

网友F:
相对定位/绝对定位/回零

楼主:
 海上游客: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

网友A:
这几个指令是FX1N\FX1S的专用指令,多看一看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