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电流表显示不准,换互感器有用么

楼主(2007-10-16):
公司内一负荷到控制室有点远
从互感器到电流表大概有两百多米远
电流显示不准确
互感器是200/5的,线是一点五平方的
如果将互感器换成200/1的,线径换成四个平方的
效果会怎样?
请指教。。。

网友:
1.5的线200多米来回500米导线电阻就有5.8欧姆,互感器额定负载有几欧阿?
更换以后应该可以。

网友A:
把他变成数字信号或者电流信号再远传.

网友B:
另外不知道几百米距离包围下来的面积有多少啊?感抗有多大啊?是否要加变送器改成直流信号传输啊?

网友C:
若有备用线 先并多2条试试

网友D:
总是误差大精度不够

楼主:
加了两天班
没来论坛了。。。感谢各位的回复.
更正一下:我讲的两百多米是指互感器出去再回来一个回路总长度
(从互感器到电流表是走了一百多米的电缆)
互感器的容量是5VA,准确度是0.5级

楼主:
cdust: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7 9:25:00
把他变成数字信号或者电流信号再远传.
风清扬西: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7 9:29:00
另外不知道几百米距离包围下来的面积有多少啊?感抗有多大啊?是否要加变送器改成直流信号传输啊?
如何实施?
没用过别的东东,请指点一下...

网友E:
不能加多个电流表吗???

网友:
你没有用过电流变送器吗?电流互感器出来送到电流变送器转换成4-20mA的电流型号送到4-20mA输入的显示仪表。

网友F:
你算一下你的互感器的容量,是不是有点小.

楼主:
(你算一下你的互感器的容量,是不是有点小.)
确实
用个10VA的可能会好些。。。
电流变送器真的没用过,先找到资料看看。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G:
可以换个变比的试试!
我们也有你这么样远,但是没事呀!

网友H:
在下学识浅薄,200/1的互感器还没见过?那位大虾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