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口通信收发时序

楼主(2007-10-16):
我用s7-200自由口与下位机通信,现在的问题是我发下去的数据是正确的,但下位机在收到数据后会返回一个代码,我用rcv指令为何读不上来?时序上要注意什么?我在发送时用了中断9,然后去链接接收中断程序,但接受区没数据,我想问用中断8,然后去读smb2中的每个字和用rcv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A:
你说的第一个方法我用过,没问题的,你的不行,说明你的具体程序有点问题。第二个没用过,不好说。

网友A:
补充下:我用的是PLC和上位PC通讯的,呵呵。

楼主:
现在问题是在上电时第一次可以写入,但以后就不可以了,一直没有接收,下面是我写的程序,不知哪里错了,望各位指正.谢谢!
Network1:
LD     SM0.1
MOVB   9, SMB30                    //自由口设定
MOVB   16#B0, SMB87                //检测接收结束符
MOVB   16#2A, SMB89                //结束符
MOVB   30, SMB94                   //最大接收字符数
MOVB   100, SMB34                  //中断定时器
ATCH   INT_2:INT2, 10              //中断2为定时中断
ATCH   INT_0:INT0, 9               //中断0为发送完成中断
ATCH   INT_1:INT1, 23              //中断1为接收完成中断
ENI

INT0:
LD     SM0.0
RCV    VB200, 0                    //接收数据

INT1:
LDB=   SMB86, 16#2A                //接收到字符2A
LPS
AB<=   VB100, 10                   //寄存器VB100<=10
INCB   VB100                       //vb100+1
LPP
AB>=   VB100, 11                   //vb100>=11
MOVB   0, VB100                    //vb100=0

LD     SM0.0
ATCH   INT_2:INT2, 10              //打开定时中断0

INT2:
LD     SM0.0
DTCH   10                          //断开定时器
XMT    VB0, 0                      //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