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噪声问题

楼主(2007-10-16):
我们公司有个主轴速度大了声音很大,速度小了基本没有,前几天拆下来看了一下装上去后反而不如从前了,声音越来越大,要从什么方面来考呢?
谢谢啦

网友A:
可能发生的情况是:1:主轴变型,弯曲;2:轴承磨损间隙偏大.解决问题方法1:调校主轴,必要时做动平衡;2更换轴承.

网友B:
赞同 "模具老兵"之说法

网友C:
我认为在买一台!

网友D:
调校主轴,必要时做动平衡;2更换轴承.

                    同意

网友E:
如果轴承,轴,没有问题哪肯定是轴承位磨损。

网友C(2007-12-20):
你的电机老啦!

网友:
轴承磨损和承重变形弯曲是正常的现象。所以像轴承这种关键件,一定要买好的机油等一定要选好的。

网友F:
轴承问题

网友G:
如果承轴是刚换的还是会有那种"咿..咿.."的声音,有点象吱了叫的一样,关掉开关还是会有,但切断电源就马上没有了,是不是电磁声音呢?如果是,有没有对电机有影响,能不能清除呢?谢谢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E(2008-08-05):
承轴问题  啊!

网友H:
调校主轴,必要时做动平衡;

更换轴承

网友I:
对中两轴,更换Jaw型弹性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