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转速在点动时转速突然变快

楼主(2007-10-17):
电机有速度反馈回来,启动后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A:
电机有速度反馈回来,启动后运行是正常的,
请确认你的设置,点动时的编程思想等

网友B:
有楼上同感

楼主:
请问要设置什么啊,是点动的底速,还是时间,我有设过检测零速的参数,但还是会出现在问题,马达会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C: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