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R与编码器

楼主(2007-10-17):
什么是RESOLVER,与编码器(ENCODER)有何不同?

网友A:
RESOLVER即旋转变压器,只是两组(或更多)和转子相连的线圈而已。转子转动时,RESOLVER的两相输出上可获得每圈一个周期的正弦和余弦信号。编码器的说明就太多了,本论坛里就有。

RESOLVER优点:结实耐用便宜,一圈里可以给出绝对位置。缺点:分辨率低,虽然可以提高AD采样精度,但噪音大,改善有限;反应慢,高速的应用不宜。

编码器优点:精度高,工作速度范围广。缺点:如果不是绝对式的,关电后位置丢失;相对而言比较脆弱,价格可以很高。

楼主:
谢谢firstrazor,
RESOLVER即旋转变压器也叫转速发电机又叫哪霍尔传感器是吗?
RESOLVER是用于速度反馈还是位置反馈?

楼主:
To firstrazor,
你说RESOLVER的两相输出上可获得每圈一个周期的正弦和余弦信号,难道RESOLVER就是正余弦编码器?请指教。

网友B:
RESOLVER即旋转变压器,不叫转速发电机,也不叫霍尔传感器,更不是正余弦编码器。

RESOLVER可以用于位置反馈和速度反馈(位置的差分)。

楼主:
谢谢波恩, 请再说说正余弦编码器的原理吧。工控网上找不到,百度上也没有。

网友B:
最典型的正余弦编码器有4个正余弦码道,其中一对码道一圈给出一个周期的正余弦模拟信号,另一对码道一圈给出很多个周期的正余弦模拟信号,比如2048个周期等等。用户可以用一圈一个周期的正余弦模拟信号细分后获得一圈之内的绝对位置,用一圈多个周期的正余弦模拟信号细分后获得极高的名义分辨率,比如百万或千万分之一。

楼主:
新鲜。不知如何捡拾码道上的正余弦模拟信号。

网友C:
如果你是应用者的话,那么有买厂家推荐的“放大器”或者驱动器就好了,如果你是开发者的话,就是个AD转换再查表的问题了。

网友B:
"就是个AD转换再查表的问题了"———原理是如此,不过真想达到高分辨率,实现实用化,还要对付很多和信号质量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