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7-10-17):
我公司是一个镀锌板厂,采用的是西门子S7-400的系统,变频器采用的是6SE系列的,最近发现4#张力辊2#辊(离卷取机最近的张力辊)偶尔出现速度不一至的现象(输出频率与联动速度相差1-2HZ,这种现象只是偶尔出现)导致成品有表面划伤的现象,请各位业内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们的张力辊是光辊(没有包胶??)

网友B:
一般出现在什么时候?

楼主:
没有什么特殊的时间,

网友C:
检查接线,可能是接触不好或者是干扰。

网友D:
你没有说清楚你的工矿和控制要求,以及你的控制方式,我无法回答

网友D:
请说明是速度闭环吗?

网友D:
或者是转矩闭环

网友D:
或者开环控制

楼主:
是速度闭环,卷取速度就是取的这个辊子的速度

网友E:
负荷平衡做好了吗?
建议查一下两台电机力矩是不是一致的。

楼主:
这两个棍子的力矩应该一致吗,一个是速度棍一个是力矩辊

网友F(2007-12-15):
我也是镀锌线的,我们入口也出现过速度不稳定的现象,尤其是在底速厚板时,速度波动比较大,我认为是张力的事,因为要保持张力的稳定.

楼主:
可是我们的张力一直都是这样,但这种现象不是经常发生

网友G(2009-01-15):
2#是张力控制会有偏差

有干镀锌,焊管,轧机的电工欢迎加我QQ758185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