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对变频器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7-10-17):
我公司是一个镀锌板厂,采用的是西门子S7-400的系统,变频器采用的是6SE系列的,最近发现4#张力辊2#辊(离卷取机最近的张力辊)偶尔出现速度不一至的现象(输出频率与联动速度相差1-2HZ,这种现象只是偶尔出现)导致成品有表面划伤的现象,请各位业内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们的一共才4套张力辊?一般都要6套啊

网友A:
是不是卷取张力过大导致的??

楼主:
卷取张力一直都这么大,我们也改过卷取张力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我们拉矫前后的张力辊没有算在这里面,

网友A:
实际张力也没变化吗??实际张力如果没仪器的话凭手感应该能敲出来,其实你可以减小张力试试.

网友A:
减小卷取张力应该没有多大影响的,

网友A:
你们的速度辊应该是拉矫机的一个辊子把

网友A:
4#张力辊哪个是速度辊??

楼主:
机组速度是光整机前面的一个棍子,4#张力辊2#辊是测速度的,就是我说犯病的那个辊子,卷取张力我们也试着减少过,没什么效果,我们卷取张力的实际值没有显示,感觉张力变化没有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