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如何在线更改密码

楼主(2007-10-17):
在组态画面的时候设置了画面等级和密码,经常使用后,大家都知道了密码,

如果重新更改密码,再上传上去,不方便啊,能不能在触摸屏上直接更改密码,

如果能,我应该怎么做啊?? 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见有人这样做过,但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楼主:
高手出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在宏里面写一段小程序可以实现
把你邮箱发上来,我传给你

楼主:
我的邮箱:wjglxl@163.com

谢谢你,终于找到高手了 。

网友B:
给我也传一份吧,谢谢啊!zhaohuiyes@163.com

网友C:
给我也传一份吧,谢谢啊!luqianming@hotmail.com

网友D:
 给我也传一份吧,谢谢啊!sylcz2000@sina.com

网友E:
我也要发布作品,一定要个特等将,搞个数码相机玩玩!哈哈

网友E:
有谁知道啊?

网友A:
各位好,邮件已发,注意查收

楼主:
谢谢你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你的组态我打开看了,有几个问题还想问你一下:

1,在500的组态软件中,象LW1,LW2等等 都不能直接在宏程序用,我怎么样才能把我在宏里定义的变量和LW1,LW2这样的建立联系,然后在宏程序中使用???

楼主:
2,你给的组态中设定的密码是明码,大家都能看的到,然后在照着输入密码,根本起不到保密的作用 啦,显示为星号应该好点。(可能我曲解了你的意思)

3,我说的在线修改密码的意思是:直接在触摸屏上修改窗口的一级,二级,三级这样的密码。

你发的组态程序,要是重启触摸屏后,不就没有密码了吧。

   我是新手,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你原谅!!

网友F(2007-11-29):
 给我也传一份吧,谢谢啊!

网友G(2008-05-22):
什么系列的触摸屏?

500系列的修改密码的地址为:60072-60073 1级密码;60074-60075为2级密码;60076-60077为3级密码;修改后要断电重启。

4000、5000系列的密码修改地址为:10022-10023 1级密码;10024-10025为2级密码;10026-10027为3级密码。

不需要做宏指令即可完成。

网友H(2012-05-24):
对:无影鱼关于什么系列的触摸屏?500系列的修改密码的地址为:60072-60073 1级密码;60074-60075为2级密码;60076-60077为3级密码;修改后要断电重启。4000、5000系列的密码修改地址为:10022-10023 1级密码;10024-10025为2级密码;10026-10027为3级密码。不需要做宏指令即可完成。内容的回复:

貌似10022~10023为0级;10024~10025为1级;10026~10027为2级吧?3级和4级我至今都搞不清楚是用哪个

网友I:
对:piziy关于在宏里面写一段小程序可以实现把你邮箱发上来,我传给你 内容的回复: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此问题!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J(2012-08-07):
到步科官网下载,那里有现成的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