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质量流量计流量上不去

楼主(2007-10-17):
罗斯蒙特的流量计设定值10kg/m,可是实际流量很低,到不了10,蠕动泵的输出值也很低,请问是流量计原因还是蠕动泵原因?谢谢!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难,关键你能判断现在的量大概是多少,采取排除法,一个一个的去排除.

网友B:
逐个排除

网友C:
估计是压降的问题

网友D:
看不懂啊,第一,ROSEMOUNT没有质量流量计,只有MicroMotion,第二,质量流量计你设定10kg/m,啥意思?这个啥单位?密度?
具体型号是什么?工作压力多少?设定量程多少?都说说看。

网友E:
是不是应该是:流量计的输出信号进入流量控制器,流量控制器的输出信号去控制蠕动泵的转速,控制器的设定值为10KG/M,而实际流量达到.
你没有提到控制器?检查看控制器是否已经全输出.
看蠕动泵最快时的流量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