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在信号管上打线号用什么?

楼主(2007-10-17):
请问各位,在信号管上打线号用什么?上边的线号是怎么打印上去的?

网友A:
有专门的线号机的

网友B:
太贵了 买不起!

楼主:
那自己装配电柜的话,线号除了自己写,还有什么办法弄点好看点的啊?线号机大概多少钱?

网友C:
好点的10000左右,普通的3000左右

网友D:
还有一种烫印的打号机,机械式的,比较便宜。

网友E:
一定要打线号吗

网友F:
最早的时候都是手写的,但是现在都用线号打字机了,如果你是专业做工控的,我认为投资买一台是应该的。

楼主:
两三千块钱可以接受,请问哪有卖的?

网友G:
还可以直接买啊成卷的有卖的啊

楼主:
两三千可以接受,请问哪有卖的,哪种好用?

楼主:
"还可以直接买啊成卷的有卖的啊",怎么买?比方说我要22-1的线号,成卷的里边怎么知道我用哪个号啊?是不是要预定?

网友A:
成卷的话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拼起来的

网友A:
如22-1,就是买2,2,-,1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