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仪表上安装滤波电容这样合适吗?

楼主(2007-10-17):
安装变频后流量仪表出现波动,想安装滤波电容,流量仪表为4-20ma电流信号,该电容型号为cbb22  224-1000v,将它直接并接在输入端行不?

网友A:
可以.
同时也可将"阻尼时间"设长点

网友A:
不过最好0V直接接地.

楼主:
真行吗?我试一下!

网友B:
最好买一个信号隔离器隔离一下

楼主:
还是不行,有波动啊,信号隔离器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