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累积误差的校正

楼主(2007-10-17):
    控制一台药厂用的焊环机,机械是一个环形的链条,每十几厘米停一次,一个动作.原用机械的分度器控制.现改为伺服电机控制.虽然伺服电机可以很精确的定位,但一直转下去会有累积误差.现想在链条转一圈时,做一个零点校正,以消除累积误差.但接近开关定位精度不高,重复性不好.用光电的定位不知可否.望高手指点.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或是讨论一下也可以吗!

网友A:
既然是链条传动,机械上应该不会有累计误差。只要链条转一圈,伺服丢数不多,就直接借用伺服的Z信号好了,此时可以加接近开关作为指示,定位精度还是靠Z信号保证。

网友B:
问题是,怎么会有累计误差呢?是不是有电子齿轮比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C:
接近开关的定位精度再不高,重复性再不好,但都比链条强到哪里去了

网友D:
 接近开关的定位精度再不高,重复性再不好,它带来的误差总不会累计。

网友A:
都说的满有道理,楼主呢?放野鸽子了不成?

网友E:
用模拟量接近开关定位,精度要好一点,不然用激光光电

网友B:
激光光电?什么东东?叉型传感器?激光干涉仪?

网友F:
光电有的重复精度很高的,有的可以到us级。

另有问题不明白,Z信号,怎么用呢?清零编码器?
我用的都是总线接口的。

网友A:
“用的都是总线接口的”———是指串行编码器接口?

网友F:
波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9 20:51:00
    “用的都是总线接口的”———是指串行编码器接口?

----------
我用的都是编码器直接接入到伺服控制器, 伺服控制器通过DP总线与PLC交换数据. 清零是通过控制字或者伺服控制器的内部变量执行的, 编码器与伺服控制器是专门的电缆连接, 没去关心哪根是Z轴.

网友G:
累积误差是由于用实际长度换算成步数时只能取整.造成每次移动都有一些误差,累计下来就产生偏差.例如机器一个脉冲精度为0.3mm
现需走10mm.10mm/0.3mm=33.333,只能取33步,33*0.3=9.9mm作为近似移动量.即每移动一次就丢失0.1mm,重复移动次数越多误差越来越大.解决误差的方法就是 1.当误差在大于可允许的范围时,立即回原点再来. 2.机器设计时最小传动精度做好能用1,或2等能整除的单位. 3. 当步数如上例一样时,可采取累积方法将小数位累加,当大于一个脉冲精度时,脉冲数+1.如上例每次误差0.1mm,每累计3次=0.3mm 33+1=34,即33,33,33,34,33,33,33,34

网友H:
请问是否可以利用脉冲补偿法进行修整呢

网友A:
Z信号是增量式编码器的一种输出信号,与Z轴在概念上差别很大的。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回复.因为出差和出去谈业务,最近没回复,十分报歉.

    我认为用波恩先生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C-W-H先生给出了累积误差的计算,同时也给出了解决的办法.均使我受益不浅.

    我也认为链条传动没有累积误差,但如果用伺服电机带动链条,除了用Z信号外,我不知怎样发挥链条的这个特性.

网友I:
你没有说明具体的定位精度数据要求啊!我假设还是有一定的定位精度要求的。那么你要注意一点:链传动不是传动比瞬时恒定的,这决定了还必须考虑到一个情况---链轮转动时会由于齿与链条啮入、啮出位置的不均匀,链条的瞬时线速度不能用主动轮的瞬时角速度与等效啮合半径的乘积来替代,这会导致一个随机性的传动误差,当然,其误差总是能够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只是此误差量不但是独立于C-W-H所说的取整误差,同时还受要其他因素影响(比如每次传动的进给量与主动/从动链轮直径大小、链条节距、链条张紧度等),是随机的,因此还不能算作累计误差,但也必须认真考虑,不能忽略(当然这取决于你对设备定位精度的要求)。另外,使用久了,链条节距会被拉长,会进一步加剧上述误差。到那时,恐怕波恩的方法和C-W-H的计算也无法解决此误差对精度的不力影响。
  “我也认为链条传动没有累积误差”---恐怕未必!如果载荷不大,在允许情况下,还不如用同步带传动更可靠。

网友A:
既然选用链条传动,那就应该在设计上已经充分考虑了链条的传动特性和系统所需精度之间的匹配关系。链条传动最终还得通过链轮转换传动比,因此节距的拉长会造成局部传动误差,而对于整根链条的传动距离而言,未必会由此引入累计误差。

楼主:
感谢TOPKONGJUN,您提的问题很重要。
    这台机器原本是连轴节传动,带动一个机械的分度箱,分度箱带动链条,链条上安装了几十排夹子。一排夹子是一个操作工位。链条的长度大概在五、六米。
    要焊接的是一个直径4毫米的塑料柱,每焊接一次运动100毫米。
    厂家要求焊的正,具体指标没有。我认为按热焊头的大小,误差在0.3毫米以内就行。
    现在机器可以正常工作,是因波恩先生说的道理。但时有位置不准的情况,是否是因为TOPKINGJUN先生所说原因所至,待再仔细分析。用户想改为伺服控制,所以提出此问题。另外有两条新线要上,再做两台,大链条还想用,控制方案在讨论中。

网友A:
如果链条传动的结构不该,仅以伺服替代分度箱,该有的误差还是会继续有。

另,类似的自动线我见过焊板式暖气片的栅格的,也是100mm一停。塑料柱焊的是否正,应该取决于焊头和底板的空间关系,而不是定位的准确度。

网友J:
TO波恩版主
   为什么链条就没有累计的误差了呢?

网友J:
TO c-w-h
   当步数如上例一样时,可采取累积方法将小数位累加,当大于一个脉冲精度时,脉冲数+1.如上例每次误差0.1mm,每累计3次=0.3mm 33+1=34,即33,33,33,34,33,33,33,34[/b]您说的这句话我没懂,可否请您指点,为什么是33+1?加到了34后又怎么样了?那样就去掉了累计的误差了吗?谢谢

网友A:
链条传动的实质是链条和链轮的啮合传动,因此及时链条节距老化伸长了,但是链轮的齿数还是固定的,因此只要不出现跳齿,错齿,链条传动在宏观上就没有累计误差,不过微观上,存在误差将不可避免。

楼主:
TO波恩老师:
    焊接的件在链条上,焊头是固定的.工作时链条带动工件运动.我还是认为是链条运动的精度决定定位的精度.没理解您说的焊头和底板的空间关系.
    我也认为链条的传动不是很好,但现在没有好的办法来带动工件.因为其它的传动不好固定夹持的夹子.如都改了,设计和试验的费用太大.

网友I:
TOPKONGJUN?--是TOPKINGJUN吧!

网友A:
个人理解,链条是带着工件水平步进移动,让被焊工位依此通过固定焊头,完成焊接,所以链条误差应该只会影响工位的水平方向定位准确度,而不会影响垂直方向的焊得是否正,焊的正与否,应该由链条水平传动以外的环节来保证,比如压板或滚轮。

楼主:
TO topkingjun:
    实在对不起,打错了.我用五笔,因为懒,没有用复制和粘贴.

网友B:
“链条传动的实质是链条和链轮的啮合传动,因此及时链条节距老化伸长了,但是链轮的齿数还是固定的,因此只要不出现跳齿,错齿,链条传动在宏观上就没有累计误差,不过微观上,存在误差将不可避免。”
    我觉得。对于“链条节距老化伸长了”的情况,就相当于皮带打滑,对于链条上的点,转一圈后确实能回到原来的为置,当对于链条上的工件而言恐怕就不是这么个概念了吧?不如链条每100毫米长出1道来,那么经过向前传送30个工位,这个误差,只怕还是要有累计效果的?当然这和你的涨紧方式有很大关系,距离这么长,负载不大的话,说不定用皮带还真能好点,建议楼主考虑一下。

网友A:
链条传动,是链轮的一个齿啮合链条的一个节距这样顺次运行的,即使链条的每个节距都拉长了,但总的节距数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某个链条的节总是会在固定的节拍次数点到达和主动链轮啮合的起始点,所以就这一点而言,链条传动是周而复始地运行,没有累计误差的,不过在这一点往后的每一个节点上,确实是存在随着节距的逐步拉长而出现的相位偏差,该相位误差会逐节累加扩大,扩大量取决于节距拉长量,但不至于累计。

如果用皮带,而非同步齿形带,则固有的打滑问题就真的会引入累计误差了。

网友K:
波恩兄说的是,链条磨损后节距拉长与皮带打滑是不同的,链条节距拉长后,被动轮在相位上有滞后,但其传动比没有变化,而皮带打滑影响了传动比,势必会导致累计误差

网友L:
链条 误差 和累计误差   结合的话
很难谈及 精度的!
为什么不用同步带?

网友C:
见过一包装机械上的庞大的链条拖料机构,速度和加速度都还算比较可以,跟踪精度应该在十来丝,所以楼主用了修正误差应该能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