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SE7024的F029

楼主(2007-10-17):
西门子6SE7024送电时没有F029故障,也可以运行,但在停机时有时会出F029,且必须复位好几次才行,然后又可运行!有时出现故障后,需要关机才能复位,请教高手们指点!

网友A:
试试CUVC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B:
有可能浪涌超过吸收值,调整参数试试

楼主:
参数肯定是对的,用在其机器无此问题

网友C:
这个故障我修过.nzaqwsx88886@163.com

网友D:
我十分钟就修好,山东日照西门子变频维修中心

楼主:
我换了电流检测上的所有东东都不行,也换了开关电源上的东东,24V,15V都有,驱动电路也换了(我换的所有元件都是从另外一台好的上面拆下来的),你十分钟就修好,难道你不要拆机器?

网友C:
牛啊.你就吹吧.

网友E:
没有碰到过,等你修理出来告诉我下呵呵

楼主:
此台机器我已修好,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怎么修的??分享一下

楼主:
一个无极电容性能不好造成的,F029我修过多很多台,有时是JY有问题,有时是TL084有问题,有时是那个小厚膜有问题,有时线路腐蚀,有时是那周围的电阻有问题,因此修它就看你有没有耐心去查了!

网友F(2009-09-09):
谁有这个的资料啊,我的邮箱是janwit@21cn.com

网友G(2010-10-30):
请教高手,我刚遇到一台6SE7021-8EB61有时候开机就报F029,有时候偶尔报,换过TL084还是如故?

网友H(2011-11-25):
报F029将电流互感器傍边的厚膜电路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