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站间通讯问题

楼主(2007-10-17):
我厂用了施耐德plc cpu型号140--651 50  和140-311 10,两个站之间实现直接数据交换,具体通讯怎么做。不用上位机,下位机编程软件为unity pro 2.0.

楼主:
两站之间用以太网模块通讯

网友A:
看通讯距离,近用MB+,用以太网

网友B:
以太网是首选。

楼主:
我的意思是问两cpu通过以太网相连接,A站里的设备要和B站里的设备连锁,在A站要调用b站的点,而unity 2.0又没有站间的通讯程序包,用此编程软件怎样实现连锁

楼主:
恳请各位赐教

网友C:
如果CPU上的MB+通讯口没有被占用的话,使用此MB+通讯口进行peer cop通讯是最简单的方法,两站间数据根据设置自动映像交换,无需编程。如果一定要通过以太网的话,可以通过I/O扫描或全局数据功能,同样只需在程序中进行设置即可实现两站点间的自动数据交换。

网友D:
可以采用以太网连接后,在UNITY编程软件中采用MOPMSTR功能块配置实现读写寄存器的功能实现2个主机的通信。如果用的MB+网编程方法也可采用功能块配置实现,只是具体配置地址时有一点点不同,

楼主:
mb+已接了远程I/O设备,两个站的CPU通过以太网连到交换机,再通过光线环网连接,两站距离很远。我以前维护西门子的设备,对施耐德的下位机-unity 2.0不太熟,能否具体点,怎样配置mopmstr功能块。

网友E:
我是刚毕业的学生,我学的是自动化仪表专业,现在我工作的地方用的是施耐德的PLC,全是热备的 ,我们这也是组的以太环网,我刚接触还不了解,我怎么没有见过mopmstr模块呀,谁能告诉我一下,它有什么功能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