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有脉宽调制输出的?

楼主(2007-10-17):
不知国产PLC,输出是否有脉宽调制的。本人设计一套设备控制系统,其中有四路温度控制。采用LG的PLC和温度模块。控制输出是通过输出点脉宽调制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从而控制温度。这种输出方式较为方便,省去了D/A转换和可控硅触发电路。不知国产PLC哪家是否有这一功能?

网友A:
德维森的温度扩展I/O单元E5THM就有此功能。可以了解一下:E5THM 是1个温度感应模块. 它内嵌了1个微处理器, 提供了5个输入通道和5个PWM输出, 具有以下特点:

(1) 5 个12位输入通道

(2) 5 个PWM输出

(3) 7 种输入类型(B、E、J、K、R、S、T型)

网友A:
德维森的V80本体也带脉冲输出
V80系列PLC中具有增强功能(用“/S”表示)的CPU本体单元提供2个通道(P1和P2)的高速脉冲输出(PLS)功能 (必须在V+和V-端子另加外部24V的电源),每个脉冲输出通道都可以单独产生高速脉冲串输出(PTO-Pulse Train Output)或产生脉冲宽度调制输出(PWM-Pulse Width Modulated)。

网友B(2008-01-17):
德维森的PLC的脉宽调制的频率能达到200K吗??同时脉宽分辨率有达到1000吗??我用永宏的做是达不到的。哪种PLC能达到呢??

网友C:
     温度控制的调节周期一般为秒数量级,如用脉宽调制输出可用定时器方式实现脉宽调制输出,一般国产PLC都能实现.科威PLC论坛的<<科威PLC的PID控温(PWM输出)试验>>应该是讲清楚了.

网友D(2008-02-17):
信捷值得信赖的自动化合作伙伴。
有着很好的自动化控制解决方案
 http://www.xinje.com

网友D:
无锡信捷PLC
  全新3.0版本的XC系列PLC在本体部分加入了PID控制指令,并提供了自整定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自整定得到最佳的采样时间及PID参数值,从而提高了控制精度。还可以自整定参数,温控效果比较明显,大型场合一般在1度左右。
1.输出可以是数据形式D,也可以是开关量形式Y,在编程时可以自由选择。
2.通过自整定可得到最佳的采样时间及PID参数值,提高了控制精度。
3.可通过软件设置来选择逆动作还是正动作。前者用于常规加热控制,后者常用于空调冷却控制。
4.PID控制可以脱离与扩展模块的联系,扩展了该功能的灵活性。

无锡市信捷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无锡市蠡园开发区滴翠路100号创意产业园7号楼4楼
邮编:214072
电话:0510-85129136 85134136
传真:0510-85111290
网址:www.xinje.com

网友E:
re:利木  V80 PLC脉宽调整频率最高只能到50KHZ,脉宽分辨率有达到1000,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如要要达到1/1000的分辨率对于V80PLC来说非常easy的,而且可以确保!不过由于我们的PLC的最小周期是1US,那么PWM的频率就要相应低一些,如果楼主要频率到200k,并且可以实现1/1000或者(10位)精度,那么意味着最小脉宽时间是0.005us了。不隔离的电路都难做到,这个毛刺太容易给滤掉了,呵呵。
V80 PLC的PWM周期最小可设置为20us,最大周期可为65535ms(呵呵,可以用来做次声波武器吧)最小脉宽分辨率为1us,驱动功率大,可达20W。
5路热电偶输入模块自带有5路周期为2048msPWM输出,控制方便,直接映射成PLC的一个寄存器,操作方便,直接向寄存器MOVE一个0~2048的的数据可实现占空比的调整。实际模块自带5路pid控制,5路PWM可有pid输出控制 深圳市矩形科技 国产V80系列 PLC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支持,售后服务提供商,承接原德维森科技自动化业务,一如既往,为各位提供专业的产品和服务。

网友F(2010-07-31):
用 MHM-01C MHM-02C PHOTOMOS 光电继电器,有扩展脉宽的功能,响应速度也不固态继电器快2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