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某款控制器的功能达不到说明书上所列的指标,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2007-10-17):
    请教各位前辈,本人在做个工程时选了3套XX公司的控制器,只有一套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能按说明书上的指令正常执行;另外两套的输出是紊乱的,指令的执行无法完成说明书说列的结果(排除用户程序的问题,应该是系统程序或PCB板有缺陷.).厂家和代理商在互相踢皮球.
    请问大家:我该这么处理,客户那边催货,他们确在踢皮球,真想去法庭告他们,谢谢大家.

网友A:
赶紧想办法解决,你告法院,你的用户不会把你告法院??给你的客户解决好了,再他他们告法院去

网友B:
“厂家和代理商在互相踢皮球”
谁收了你的钱,你就找谁。至于他说是别人的错,那就是他的事情了。

网友C:
不是水货吧?直接找卖你的代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