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顺序问题!!!

楼主(2007-10-17):
S1,S2,S3为不带锁按钮,现在要求单独按下S1然后按下S3会接通M1,单独按下S2然后按下S3会接通M2,如果同时按下S1及S2,此时再按下S3,系统会先接通M1,等M1操作复位后再接通M2,而不会出现M1,M2同时接通的情况。我说的比较简略。(S1,S2,S3自锁已实现,就是不知后面如何处理M1,M2顺序的关系)。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把S1和S3做个与运算,即同时满足时起M1,在把S1取非和S2,S3三个与起来后来控制M2,此时就会发现当S1和S3同时在时M1便可启动;S2和S3同时在且S1信号为0时,可以启动M2,而当S1信号为1时便无法启动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