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bb的小问题

楼主(2007-10-17):
请问 abb800模块端a、b、c三端接线如何辨别?她的两线制和四线制接法如何区分?
怎样选择abc三端?

网友A:
每种模块和不同底板的具体接线,请查看IO模件接线手册。

网友B:
实践多了,一看就知道了,两线制共用24V和四线制共用0V.

网友C:
三线制共用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