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容等电位

楼主(2007-10-17):
对电网进行补偿的时候,需要求电容端的电压与电网的电压相等再将电容投入(电压“过零”投入)
请问有没有这样判断等电位电路?

网友A:
不知道,
提个建议:选用自愈式的电容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吗

楼主:
电路要求适应各种电容器,所以必须采用检测等电位方式,再给单片机信号。来控制电网与电容之间的开关,来实现电容的投切。
有一种方案是:利用光耦加限流电阻来实现电网和电容器间电压的检测。当等电位时光耦不导通。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方案可行不?

网友B:
电容(电压“过零”投入)构思很好,关注中

网友C:
利用光耦加限流电阻来实现电网和电容器间电压的检测,用MOC3081

网友D:
使用MOC3081我觉得不可行,我们需要的是将3081的发光二极管端通过限流电阻加在电网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