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 和 压力控制表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0-17):
RKC 的 温控表 和 压力控制表 有什么区别,同样都可以是4-20MA信号的输出,PID调节输出,价格却相差3倍

网友A:
主要是控制精度与响应时间的问题,价格可以有区别,进口压力控制表最贵的可要10000-15000元!有事加QQ43959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