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程序执行突然变慢,感觉象中毒了一样

楼主(2007-10-17):
最近我们的加工中心MVR32/36(FANUC 15M)在自动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发现每条语句的执行时间比以前长了好多,显得速度很慢,现在加工一个件用的时间比以前要长好多,是否跟某个参数有关,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加工程式变了吗?系统是15M的?FANUC一般的配制,如果是用来做三轴联动的细小线段的加工,那么速度就会很慢,如果要加快,就的有AICC(至少),HPCC功能

楼主:
程序和参数都没有变化

网友B:
执行哪些热指令变慢?

楼主:
好象什么指令都慢
M,S,T以及宏程序,甚至连一个符号都得停顿一会才到下一步
郁闷啊,你们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C:
我怀疑存储器有问题。

网友D:
建议重灌软体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继续关注中.........

网友B:
走G0,G1慢吗、如果只走M,S,T以及宏程序时间慢,那可能是不是高MST回答时间设长了。

楼主:
现在好象又恢复正常了
不过是在排除了另一个故障以后
可能与故障有关吧

网友E:
什么故障?这么厉害!

楼主:
是由于传动机构出现问题
机床出现抖动
另外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滑尺有一组线接地

网友E:
这样就导致系统速度骤降?!

楼主:
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B(2007-11-30):
传动机构出现问题,导致一些回答信号时间长,才使系统慢。

网友F(2008-02-03):
难以置信.:)

网友G(2008-10-29):
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H:
FANUC的数控系统是不会中病毒的,对此你不必有任何疑虑。一定另有原因

网友I:
我感觉是有什么弱电线路的短路造成的

网友J:
也许是某种保护机制,带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