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7-10-17):
大家好,本人在安装S7200组态软件时遇到一个问题,希望有人给解决一下,先把安装过程大致说一下:
   第一次安装很顺利,马上快到安装完时,安装界面好长时间也没有更新,于是结束了结务,想卸了重新装一下,但是到控制面版上卸载时,无法卸载,于是到C盘在安装目录下,直接删除了,但是再次安装时总出现以下提示,无法安装:
InstallShield Wizard has finished performing maintenance operations on STEP 7-Micro/WIN.
   谢谢!

网友A:
在注册表里删除有关STEP 7-Micro/WIN的信息即可

网友B:
用优化大师或其它工具软件再次卸载。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回答,
我爱我家,能否告诉我一下注册表中的注册信息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C:
那得慢慢搜索了

楼主:
用优化大师已经把注册表的相关信息删掉了,多谢!

楼主:
但是再次安装时,又出现第一次安装时的问题,安装到95%那又不动了,提示:
Configuring.NET Framework.This may take several minutes....

还有一个界面提示:
Launching S7-200 Explorer Setup....

都等了半个小时了,也没有动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这个错误在一些非正版的系统中出现,跳过就可以了。不影响S7-200的使用。

楼主:
多谢,yuanle!
无法跳过,只有取消,或结束结务,这样也不影响使用吗?

网友E:
你的版本是不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