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小车拖缆易损坏问题

楼主(2007-10-17):
我们的天车是在高炉水渣池上作业的,专用于捞水渣的,所以小车拖缆滑车易长锈,所以导致拖缆易坏,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因地制宜.方法出自现场与实践

网友B:
小车拖缆改成滑触导电轨道,轨道用角钢,角钢用瓷瓶托住,滑触块用铸铁加铜板.

网友C:
用滑触导电轨道?那你要多少根角钢呢?
还是毕工说的对,现场实践,电机、电源线采用管式滑触线,电流大;控制线可以采用多级管式滑触线,有5级,8极,12极,14极,电流10-25A,两条就够了.

网友C:
采用防水的铝外壳的滑触线更好.做好防水措施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好!
   我是专业生产滑触线的工厂,我们有这样的成功案例.方便就联系我:上海:13918286161.谢谢!

网友E:
做成遥控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F:
水渣行车,水汽特大,行车上的部件很容易生锈的,那就用不锈钢的呀,一次投资,终生受益,哦呵呵,领导批不批就看你的拉

网友G(2007-11-17):
定期维护,打点润滑油,多出点力,降成本.

网友H:
用滑触线最好了.

网友I:
用滑触线的话,最好选质量好的。我们这里使用的天车国产的滑轨经常出现缺相等故障。很讨厌。

网友J:
管式滑触线?
没用过
我们的平板车电源线跟控制线一起在电缆槽走
也好容易坏
用滑触线,长见识了

网友K:
电缆外加套管.

网友L:
用工程塑料拖链也许会好一些。

网友M:
还是滑触线好一些。

网友N(2008-01-27):
选用质量好的滑车,勤打油,勤检查,加牵引钢绳。

网友O:
同意楼上的意见,用质量好的滑触线,一般调直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P:
要用就用安全滑触线,及安全维护量也小。

网友Q:
朋友去买电梯用的扁平电缆线是平行排列的外包橡胶压型。你的天车有电梯运动频繁吗。

网友R:
换成遥控的吧。个人意见。

网友S:
滑触线,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希望楼上的行家介绍介绍,有手册或样本吗

网友T(2018-11-20):
专业特种电缆解决方案,外皮更换进口PUR材质,防水,耐油,耐腐蚀,耐酸碱,欢迎咨询上海长柔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