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CADA系统用VC++开发和组态软件开发各自的优劣?

楼主(2007-10-17):
准备开发SCADA系统,但是不知道用VC++开发好,还是用组态软件来开发好呢?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菜鸟一下,用VC++来开发的话,是不是需要自己来制定一些通讯标准和协议呢?是不是比较麻烦。而组态软件这些东西是现成的,直接用就可以了?
如果用组态软件来开发的话,哪种比较好用上手呢?

网友A:
看你是要做一下通用系统还是专用系统,如果你是要做一个通用SCADA系统,那你是一个牛人.如果只是针对一个项目,功能简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B(2007-11-23):
这不是一个级别的吧?你用VC开发等于是开发一个组态软件了……

网友C:
即便要用VC开发一套组态软件,也要先试用一下成熟的组态软件,看看到底SCADA系统是什么样子的吧,呵呵

网友:
假如一般的使用建议还是先用组态软件吧~~~,现成的各种功能,而且目前市面上大部分都是用SCADA版的组态,除非你有特殊要求,或者只是SCADA中的一部分如某个监控,某个数采等,那再考虑用VC,不过貌似现实中有很多SCADA是基本上纯软件运算的。比如探测检漏系统。

总之还是看情况而定吧。

网友D:
同意楼上的,使用通用的SCADA功能或者普通的监控,建议使用组态软件,如果针对某个小型系统进行开发,可以用VC++来做

网友E:
VC++,呵呵,10个月了,才感觉自己刚刚入门

网友F:
谁有IFIX较新的安装软件,有授权就更好了没的话也没关系。希望能给我一份,我的联系方式sssunliang@163.com,QQ 95608624 谢谢了

网友G:
都能做,我觉得关键是看成本问题

网友H(2008-03-28):
建议学ifix做成分布式……

想了解组态软件知识可以上我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alesmen

网友C(2008-06-27):
楼主的“开发SCADA系统”是什么意思,要开发一套像iFAX这样的可以用在各种项目中的SCADA系统?还是为了一个具体的自动化项目建立一套HMI系统?如果是前者,肯定要用C++了(或者别的你喜欢的语言),如果是后者,要考虑一下你想怎么用你的钱和时间了,如果钱重要,要使劲省钱,就弄几个人写c++代码,写出一个HMI,否则就用组态软件吧,别费工夫费时间了。。。

网友I:
如果是批量的控制系统(固定不变),自已编个HMI,是可以的;

如果仅是一套,就算了,编起来太费时费事,用VC++效率就更低了,

用DELPHI,VB,C++BUILDER比VC++效率高多了

网友J(2011-04-04):
可以购买别人已经开发好的组态软件源代码,然后稍加修改和定制就可以了。都重头开发不现实。

推荐 uScada, www.uSca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