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怎么通过上位机把PLC从运行改为监控??

楼主(2007-10-17):
   我用的PLC型号是CPM2A,我想编写程序使PLC从运行状态转换为监控状态,要使CPM2A运行状态的设定在DM6600,要使PLC从运行状态转换为监控状态,就应该写入0201到DM6600,但是"WD"是没法在运行状态下使用的。
   想问下各位,有什么方法能做到这个么??

网友A(2008-05-06):
查HOSTLINK协议,有一个指令“转到监控状态”

网友B:
"@00SC02"

网友B:
"@00SC03"切换到监控模式

"@00SC02"切换到运行模式

网友C(2008-06-26):
到设置里面去,把上电该成监视,然后在编程状态下,选相里面,下载,断电上电,OK

网友D:
直接把PLC设置成,上电,监控状态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在程序里改啊,多麻烦,对于PLC的工作,运行状态和监控状态是没有差别的,一样用,你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啊,想监控梯形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