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高手:怎么通过上位机把PLC从运行改为监控?

楼主(2007-10-17):
我用的PLC型号是CPM2A,我想编写程序使PLC从运行状态转换为监控状态,要使CPM2A运行状态的设定在DM6600,要使PLC从运行状态转换为监控状态,就应该写入0201到DM6600,但是"WD"是没法在运行状态下使用的。
想问下各位,有什么方法能做到这个么??

网友A:
要处于监控干嘛?
如果只是想不运行程序,那就把你的程序都放到子程序中去,不调用就完了.

网友B: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设为监控状态:因为在设备正常运行时,上位机需要写入数据到PLC的存储器!而PLC在运行时不允许上位机写入,只能读出,要写入数据必须将PLC设为监控状态。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你的思路是:当一个盒子装不下10斤米的时候,怎么将米压缩,装到这个盒子里。
可你为什么不换一种思维呢?那就是:更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盒子!

网友B:
设置方法如下:在PLC编程软件CX-P下,点击“设置”——“启动”,把默认的“使用编程器”设为“监控”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很久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原本考虑用上位机来改这个模式,最后研究了一下,在PLC软件中就可以轻易搞定,多爽呀!

楼主:
谢谢!我也是想通过上位机来改变运行模式,你说的很对,我该考虑换个大的盒子!换种思维了!脑袋太死板了.........

网友C:
老菜鸟,果然高明,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长时间,你说的对,直接把PLC的运行状态改成监控就OK了,干吗非要去改啊,在说了,如果不是连接编程软件或者编程器的状态下,PLC的工作状态是不可能被改变的,顶!!!!

网友D:
host link 协议可以实现软件更改PLC状态:编程、监视、运行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