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LENZE 8224-E 上电报OC2

楼主(2007-10-17):
LENZE 8224-E上电报OC2?IGBT没有问题,驱动静态电压都是6.2V.复位也报OC2.现来请教各位还有那里需要检测?我手头没有控制板,不知怎么区分是控制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请LENZE的高手帮帮忙忙!

网友A:
查主板电阻

网友B:
我遇到是驱动上的稳压管轻微损坏,稳压值变了,在有驱动信号时候,引起保护,

网友C:
我遇见过
更换主板后正常
不过你的情况不好说

网友D:
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LENZE变频器电路板http://www.bpqpj.cn/

网友E:
我需要伦茨8211RH.1A厚模块
qq:475761006
zzyog@163.com

网友F:
功率板损坏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