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控高手!!

楼主(2007-10-17):
我在一家钢铁公司工作,最近为本公司料场做了一次网络升级改造,改造前采用MB+通信,现改为Ethernet/IP通信,基本网络结构图如下:
监控→中控室(光纤交换机)-----------------------8#节点(光纤交换机)
       ↓                                          ↓   ↓   ↓
        -----------------3#节点(光纤交换机)    9#节点 10#  6#
                                ↓
                         1#节点(光纤交换机)
交换机采用的是施乃德的光纤交换机,上位用的intouch 下位用的concept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开始时候从中控监控上位 访问9#节点存在命令有时发不下去,漫漫的扩张开来,甚至所有网络都堵塞了,咨询了施乃德的说他的交换机用了6万点的通信也才占用网络资源5%,(我们的通信量只有6K点)程序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上位系统也正常,求教高手说说自己的看法。我的邮箱是fenglengse@sina.com 在这里谢谢关注的师傅们了!

网友A:
说得不够明白,下面节点都是PLC吗?

  检查9#与8#之间的光纤接头,不行就重做,注意卫生,否则生病,哈哈

楼主:
呵呵 谢谢同行关注,上面的介绍是说了部分 其他节点都是交换机,一共有13台交换机,每个交换机都挂了2-3个PLC,光纤接头是请专业人员做的,作好后都进行了红外测试的,可以排除这方面的因素。

网友B:
检查一下上位机有没有病毒,找一台干净的机子PING一下各个节点,如果返回时间异常,一个节点一个节点逐节点用排除法排除。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我之前也试过了,我曾连续PING 过1000次 返回无异常。但从上位的监控数据库记录中显示有一段时间所有的数据都发送失败!现在我把所有的监控机都集中访问一台服务器主机,在由此主机连接交换机,这样在链路上减少了访问的端口,正在测试过程中!

网友C(2007-11-28):
感觉怎么就那么复杂,当初学习网络教程时并不是很难啊 !

网友D:
在节点处监控一下数据,看看应答是否迅速,数据是否正确。如果单是9节点的话,把九#节点摘掉试一试。

网友A:
楼主搞定没有?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把组态对下位扫描周期加长。若上位是定时扫描下位,上位软件做得不够健壮而且下位数据较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网络阻塞,而且越来越严重直至瘫痪。
  下位数据还在占用网络上传,上位死心眼儿,不管收没收完底层打的包,非要按规定再跟下位数据,那一定是要撞车堵车,而且下位也得累够呛。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对于软硬件的制造开发商来讲,就是东西做得不够完美,软件行话叫“不够健壮”或说“有BUG”,这种软件一般是没经验的年轻人编的,或者没经过严格测试。其实对每一次通讯会话完毕加一个判断标志就OK了。

  对于系统集成商而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加长访问时间。

  当然,也要考虑网络中有没有多个节点访问9#节点的可能。如果有,也可以通过延长时间来解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