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瞿老师

楼主(2007-10-17):
Vacon变频器 型号NXS 75KW 两台 在去年停运时是好的,今年一开机故障停机故障代码为 7 saturation(饱和跳闸),复位健复位不了,不只是什么原因?请瞿老师帮忙!谢谢了!

网友A(2008-05-09):
需要断电才能复位

希望重新上点能够解决问题, 否则IGBT 和功率板可能损坏了

网友B:
也不一定就是IGBT的原因啊,停运是是好的,一直没上电,除非是被老鼠啃了,否则怎么坏?

网友C:
拆开变频器清理一下

看看怎么样

网友D:
呵呵

试着通几次电哈

去年跟今年过了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