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张力计好?

楼主(2007-10-17):
最近单位需要选择张力计,请问各位前辈,哪种张力计好一些?KELK、ABB、Dr.Brandt?那一种更好?

网友A(2007-11-29):
我们公司用的全部是ABB的,效果还好。

网友B(2009-08-14):
我们公司既用了ABB的又用了Dr。srandt的。ABB的t张力计比较好,比较稳定,我们这里用在酸轧线上,但是价格比较贵。dr.brandt用在退火线上,也行,相对而言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