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7-10-17):
两个时间继电器循环工作.要求:电源接通时间继电器A工作,B不工作.经一设定时间后时间继电器A停止工作,时间继电器B工作,再经一设定时间后时间继电器B停止工作,时间继电器A工作.如此循环反复工作.<电路图最好是通俗易懂的> 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控制电机正反转吗?

网友B:
你邮箱呢,有空我发给你好了,洗涤机上经常用到,控制电机正反转。不过你动动脑筋应该还是可以解决的,不要什么事情都依赖别人哦。

网友C:
有一种双时间继电器刚好到你的要求

网友D:
就用两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可以吗?
应该还有个中间继电器吧,
或者用有直接触点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D:
我们以前就经常做了,冲床上定时加油

网友E:
电冰箱控制器,电子的.

楼主:
各位我的这个电路是排水系统用的!原先是用液位器的,水位到高位时自动排水,排到低位时停止排水.因为液位器的探针经常有污垢沾在上面,所以经常有误动作.现想用两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来控制,通过时间继电器来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两对常开触点来控制两个电磁阀来实现排水.我的电邮:qinxiao08@126.com 谢谢!

网友F(2008-11-22):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继电器再加一个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F:
我化的图传不上来啊我不会传!!!!真遗憾啊

网友G(2010-08-24):
这个很容易就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