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选型问题

楼主(2007-10-17):
现在有三个电机要由调压器提供电源,每个电机的额定电流是 15A ,三个电机要频繁启动停止,电压要求是242V,请问我该选择多大容量的调压器?额定定压要求多少?
15A的电机启动时,启动电流是不是大概30A左右?那调压器的电流岂不是要求达到90A?

楼主:
另外,如果调压器的额定参数是:初级电压220V的时候,次级电压是45~250V,输出功率对应 900W~5KW,这样算起来额定输出电流是20A。那么,当我给初级电压接上110V的时候,额定容量和电流会是多少?额定电流还是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