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计量时.电流互器K2是否接地?

楼主(2007-10-17):
我看到电流互感有的接地,但说明书没有明确规定.请教,谢谢

网友A:
按照规程应该接地,但是你不接地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B:
为了安全,还是接地的好。

网友C:
如果没有与火线连接,你尽可能接地
高压电流传感器必须接地

网友D:
必须接地啊,当二次开路时有强电压,一来会烧坏电流互感器,二来高电压会伤害到其他设备或人,如良好接地则不会出现以上情况!

网友E:
为了安全,还是接地的好

网友F:
接地能防止互感器击穿时,高压伤人.

网友G:
按要求必须接地

楼主:
谢谢大家.我想知道是否在哪里找到明确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