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测速

楼主(2007-10-17):
前段时间偶然看到别人使用无刷直流电机,见电机除引出3根相线外还有好几根引出线,别人说是测速用的霍尔传感器,我知道接近开关有些是霍尔型的,是不是测速霍尔传感器就是在一个圆周里排列着很多霍尔型接近开关,靠计数器一个周期得到几个脉冲来计算速度?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和编码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没有編码精度高啊

网友B:
无刷直流电机中的霍尔传感器不是测速用的,它是为了确定转子的位置而决定哪个绕组得电。

网友C:
和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差不多

网友D:
可以间接起到测速作用,但分辨率太低。

网友E:
TO 周公
查了两天资料,都说霍尔传感器是测速用的,你倒说不是,我真是糊涂了。

网友C:
楼上:
霍尔传感器做接近开关也可以,做什么只要有用就行
不是肥得做测速

接近开关也可以做测速,也可以代替部分行程开关

网友E:
问题是无刷直流电机中的霍尔传感器作什么用的?

网友F:
直流无刷电机的霍尔传感器是叫电子换向器,是进行旋转换向用的,就像直流有刷电机的换向碳刷。测速是用电光编码器。我用的电机就是有霍尔还有编码器。

网友D:
在无刷直流电机的调速控制中,是可以用霍尔传感器的电子换向器信号实现粗略的速度检测和反馈控制,不过速度精度很有限,低速能力也不好。

楼主:
都说霍尔传感器是测速用的,都说直流无刷电机的霍尔传感器是叫电子换向器,是进行旋转换向用的,都说可以用霍尔传感器的电子换向器信号实现粗略的速度检测和反馈控制,但它是怎么工作的?什么结构什么原理?我也查不到资料,有人知道吗?我看到讨论编码器的人太多了,懂得编码器原理的人也多,讨论霍尔传感器就没几个,懂的人就可能更少了

网友D:
楼主可真行,毕竟大家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其实霍尔传感器远比编码器简单得多!真想了解霍尔传感器的原理,及其作为直流无刷电机电子换向器的结构,可以随便找一本有关直流无刷电机的书籍去仔细看看。

网友G:
还是找一本书看看吧

网友H:
“悟性”阿!!!

    霍尔传感器,就一种传感器而已。原理很简单——电磁。至于你用大去测速,换向定位,是另外一回事。在直流无刷电机上,它就是用来换向用的,有何不明白。有些场合,也取此信号作为位置反馈来使用。但是限于电机绕组的关系,做位置反馈使用,分辨率太低,定位精度就很差。
    建议你先去看看,霍尔传感器的原理,再看看直流无刷电机的技术资料。
    编码器也可以测速度来使用,也可以作为位置反馈来使用。霍尔传感器原理,可用来做编码器,就是目前的精度有限。多用在直线位移上,旋转测量方式上也有不少了。

楼主:
霍尔传感器原理,可用来做编码器,是不是指磁编码器?用两个霍尔传感器A和B来感应永磁转子的N极和S极,如果A先感应到N极而B后感应到N极得出电机转向为CCW,反之则电机转向为CW

网友D:
有这样做的,原理确实如此,不过具体实现就不那么简单了,目前有多家公司可提供现成的ASIC。

网友I:
霍尔与编码器最大区别:前者价格占绝对优势,后者精度占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