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脉冲问题

楼主(2007-10-17):
数控机床中给电机的脉冲量属于数字量还是模拟量阿
谢谢了!

网友A:
晕。给电机的既然是脉冲量,不就是数字量的么。
模拟量一般指连续的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B:
所谓脉冲当量是指一个指令或反馈脉冲,或者指令或反馈的最小计数间隔所对应的位移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