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测量热电阻和热电偶的电阻值与毫伏值时需要断开回路测量吗?

楼主(2007-10-18):
各位大虾,偶是新手,请问测量热电阻和热电偶的电阻值与毫伏值时需要断开回路测量吗?不断开回路会影响测量精度吗?谢谢。

网友A:
严格意义下,都需要.
一般情况下,毫伏可以不断开,电阻则必须断开.可以满足工程要求.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C:
都要断开回路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