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问题

楼主(2007-10-18):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用PLC发脉冲给安川伺服做定位,伺服电机要能正转与反转两种,我想与PLC有控制伺服的方向,在伺服器上是接那几个端子,端子7:PULS。端子8:/PULS。端子11:SIGN。端子12:/SIGN。端子15:CLR。端子14:/CLR。这些是什么意思啊,如要用PLC加方向去控制伺服是要接那几个端子口,还有PLC发的肪冲的型式是什么样?谢谢!

网友A:
先找安川伺服说明书弄清信号定义,再看PLC的信号,最后考虑怎么连。

网友B:
端子7:PULS。端子8:/PULS。
脉冲信号输入端,用于输入5V的差分(差动、线驱动、最近又学了一个词叫双驱)的信号。

端子11:SIGN。端子12:/SIGN
方向信号输入端,用于输入5V的差分信号。

这四根线是必须接的。

楼主:
刘老师谢谢!我看到有人是这样接的,8接PLC上的脉冲输出端子,12接PLC上的方向端子,把7与11两短接,这样可以不?

楼主:
现在想把伺服当做步进电机来用,可接上去伺服电机不动?

网友A:
伺服使能了吗?

网友B:
"把7与11两短接,这样可以不?"
我记得,安川脉冲接口电路内部不是真正的差分接收器,也是光耦(不是很有把握),所以这两点接在一起,并接地的话,应该也可以。

楼主:
     呵,,,现在可以,3与7,11与13,15与18短接,8接Y0,12接Y2可以用了。谢谢各位。
  只是在调试时,用PLC发频率时,到100K以上时,长度不准,我感觉是频率太高,现在用的伺服编码器是17比特的。如以前PLC要发2048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现在我想来只发1024脉冲伺服就能走一圈,这样的话,我在固定的时间内发的脉冲数要会少一半,那频率也会少一半的,是这样理解的吗,要是这样,在伺服器里是改那个参数改能把转一圈的所需的脉冲数降下来的?谢谢!

网友B:
查查手册,改电子齿轮比是哪个参数。

网友C(2008-12-30):
我也要用plc控制伺服,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刘老师谢谢!我看到有人是这样接的,8接PLC上的脉冲输出端子,12接PLC上的方向端子,把7与11两短接,这样可以不?

共阳级接法

网友E:
端子7:PULS。端子8:/PULS。端子11:SIGN。端子12:/SIGN。端子15:CLR。端子14:/CLR 在差分脉冲串输入  需要接差分信号 但 可通过端子上的PL1 PL2 PL3 端子改成OC输入 如果将PULS与PL1短接后 /PULS就可以只接脉冲信号

网友E:
上贴有误   "端子7:PULS。端子8:/PULS。端子11:SIGN。端子12:/SIGN。端子15:CLR。端子14:/CLR" 是差分脉冲串输入口 需要接差分信号 但可通过PL1  PL2 PL3端子改成脉冲输入 如将PULS与PL1短接后 /PULS就可以只接脉冲信号(低有效)

网友F(2011-03-07):
我在CNC中。 8接脉冲输出端子,12接的方向端子,把7与11两短接接正5V 可以使用的?

 齿轮比安川一般cn-24h或cn-25

网友F:
齿轮比安川一般cn-24h或cn-25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呀?

网友G(2011-05-25):
请教一下,我有一台安川SGDL-04AP伺服控制器开机时出现"bb"OFF状态是什么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我有一台安川SGDL-04AP伺服控制器开机时出现"bb"OFF状态是什么原因

还没使能

网友I(2012-06-07):
7、8是脉冲   11、12  是方向   14、15是清除累计脉冲  一般在上电清除一次  一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