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修理问题

楼主(2007-10-18):
[b]台达变频器,7.5KW,模块坏了!
现在我不装模块接假负载试机,通电显示OK,运行报OCC过流!
通电测量驱动电压均正常,很平衡。
请问是不是保护电路动作,不装模块要怎么才能不让变频器运行报OCC呢(那里是否要短接呢)? [/b][/b]

网友A:
去反馈就行了

楼主:
能说具体一点?谢谢![/b]

网友B:
保护电路动作了

楼主:
怎样才可以断开保护电路,使变频器不装模块空载运行起来?
请指教。谢谢!

网友C:
把PC5去了试,6路波形正常的话就可以上模块

网友A:
是驱动光藉旁的四只脚的反馈光藕!其他机器你可以依次类推!

楼主:
不行哟!主板上面的2个四个脚的光耦(光耦的型号PC017)我都拆下了,还是运行时报OCC哟!麻烦再指教!

网友D:
是吗?
奇怪
不会cpu板问题把

网友E:
把保护取消就可以了
有台达问题可以问我
13405254393贺

网友F:
    主板上面的2个四个脚的光耦(光耦的型号PC017)我都拆下了,运行后CPU检测不到电流当然要报OCC哟,装回去,把其中的一个2脚短接,你试一下,当然你要修好驱动电路,6路波形要正常

楼主:
现在我装上新模块了,运行还是报OCC(IGBT短路保护启动),昨天短接后运行测了驱动电压,正常,为什么还会报OCC?
请指教!(台达VFD-B系系列 7.5KW)。

楼主:
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G:
 请参考:

    装上新模块了,运行还是报OCC,你的驱动电路很有可能没处理好。先拆下模块(为了模块的安全,更为了RMB,别怕麻烦啊,呵呵)把EU,EV,EW,N短路,母线两端送DC电,量GU-EU,GV-EV,GW-EW,GX-N,GY-N,GZ-N的电压应该是-7.0—-8.5V ,然后RUN变频器,此时六点的电压应该在3-5V之间(不同版本的机型电压略有差异,但六点电压应该一样),哪路不一样就是那路的驱动没有处理好,(当然CPU板也会引起,几率很小,如果真的是CPU板的问题,我再回复你)这样就可以加模块了,加电实验了,祝你好运!

网友H:
还是说的不明白啊,我怎么搜不到pc017的资料啊
能说的仔细些吗,菜鸟不是很懂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同仁的技术性解答!
现在这台变频器不知不觉故障消失了,我回想一下,也就拆了几个驱动部分的二极管,测量没问题然后又装回去,还有缓冲电路中的继电器,不过继电器应该不会造成这个故障,怎么说呢!驱动每个元件我都测量过,没发现异常,现在故障不在了,试了好久,拆了又试,还是不会报了。
现在驱动电压不管是低频还是高频都非常平衡。频率最高的时候,变频器监控输出电压没有380V,有350左右,三相输出平衡,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刚好380V多一点。估计是误差吧!应该没问题了。
问题是驱动电路元件性能下降造成这个故障呢,会不会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再发生故障呢!请各位同仁再给点意见。谢谢![/b]

网友I(2009-12-21):
台达变频器VFD-B驱动光耦输入波形不对,导致三相输出不平衡怎么解决         U相后半桥驱动波形比其他几项要矮些       我没单独试主板   在机测量的   请问是驱动电路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I:
CPU六路波形输出的脚上都接了个4.7K的电阻恰好是U相后半桥那个电阻量上去只有2.4K其他几个都是4.7K单独拆下量又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