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调节

楼主(2007-10-18):
请问:1、PID调节过程中,给定与反馈管脚能用过程量吗?(就是模拟量4~20ma处理成实数在画面上显示的那个量例如:DB*.DBD*)
2、这两个管脚是用过程量好点还是用0.0---1.0值好点呢?有什么区别或是利弊??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用过程量;建议用过程量,在数字比较大的时候,比较精确一些。

小孩!

网友:
楼上好厉害啊!

网友B:
我们用0-100%
个人认为,就是在计算精度上需要考虑这个,要不然都一样

网友C:
本人也觉得过程量比较好

网友D(2007-11-19):
关系到你调节的时候,0-1的话,变化太小,很难调节的,

网友E:
仅售288元,性价比最好的PLC
型号:zl-26
该款PLC为DC24V供电,功耗仅为5W左右;
配有数字量16入,10出(5A继电器);
采用独立的上位软件进行编程,格式为通用的梯形图语言;
软件功能很强大,类似三菱FX软件的指令;
该款硬件由核心CPU板和外部I/O板组成,方便更换硬件;
通讯支持MODBUS协议,可以通过该协议连接HMI,及扩展多个同样的PLC实现中大型系统的要求;
目前该PLC已大量用于鞋机,服装机械,水处理设备,太阳能设备;
最重要的是该PLC性价比很好,仅售288元;
售后承诺:该产品1年内包换.

如对以上产品感兴趣,请联系我:
上海资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1-50201125
手机:13524896404
传真:021-51901396
EMAIL:Luoykmail@sina.com

网友:
我有的时候用过程量~有的时候用27468的值,还有的时候用100%.
不过大部分用过程量~

网友F:
看来大家都喜欢用过程量啊!

楼主(2008-05-15):
谢谢大家的留言,刚刚出差回来,好久都没更新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G:
我是新手,只知道能用过程量,不知道用27648和100%怎么实现,希望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是不是把过程量转化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