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的开始界面

楼主(2007-10-18):
我想在我的工程运行之前加一个开始的欢迎界面.工程一启动时首先看见的这个启动画面的.它停顿5秒钟后,自动消失.然后显示工程主画面. 或可以直接点击启动画面停止显示.
我不知道怎么做,请大家给我提个思路.主要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写代码.和5秒钟的等待时间怎么算

网友A:
借助于全局脚本控制了

楼主: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时间怎么算?

网友B:
可以采用函数实现:具体记不得了,好像是 Delay

网友C:
启动画面后,在画面脚本中调用Sleep函数延时,延时后使用OpenPicture函数来打开画面。
Sleep函数用于非您问题描述的情况下请谨慎使用,否则造成系统挂起,控制失控。

楼主:
to yuanle
我用前面朋友说的全局脚本也实现了启动界面停滞一段时间自动进入了主界面,SLEEP 函数时C语言里面的函数,您说在非您问题描述下谨慎使用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还有在以前你的一些回答中,你总是能考虑到系统负担的问题可见你是个很成熟的工程师,那就这个问题而言,使用全局脚本触发器触发和使用SLEEP函数延迟,哪种对系统的负担小一些呢?你是怎么考虑出来的?
如果6 7个全局脚本周期触发,系统是否支持?呵呵,问题挺多的不过真的希望你能都回答我.这个论坛里面,你最厉害!

网友C:
对于延时来说,Sleep函数更灵活,但是Sleep函数有个缺陷,就是在使用时会造成系统挂起,包括Wincc进程。
对于多个全局脚本触发,系统支持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效率就无法值得恭维了。

楼主:
我现在做的自动保存需要至少四个周期触发,有什么好办法提高效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