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D调试方法

楼主(2007-10-18):
请问PID的反作用怎么设置啊?直接把P值置为负的可以吗?能达到反作用吗?
还有PID如何来调试,P值I值D值可以直接在上位机上在线修改吗?

楼主:
希望各路高手给一点宝贵的调试经验...
在这谢谢你们了...

网友A:
现在的PID基本都是反PID调节呀  很少用到正PID的

网友B:
OMRON PID指令的正反作用有单独的参数位表示,
只有西门子的PID功能块正反作用由P的正负号决定,
正号是反作用,负号是正作用;

PID调节有正反作用都有呀,谁多谁少不能随便下结论,
例如:调节阀调流量的PID是:反作用,
   出料调节阀调液位的PID是:正作用 ;
   假定阀是正作用阀,否则,还要反一次

楼主:
我大概要用到12个PID,我能不能直接在OB1里直接调用啊,PID的采样时间怎么设置啊..请各位高手帮下忙了

网友C:
中断调用在OB35里做

网友C:
采样时间按照最短的来啊设置OB35的中断时间

网友D(2008-08-12):
PID正反作用的设置要看你的调节阀安装位置,在此举例,比如说液位升高了,大于给定值了,要想使其恢复给定值,阀门假如要关小

这时PID输出就要取反作用,相反如果液位高于给定值,那么要使其恢复给定值,这时如果阀门开打可以使液位下降,这时PID就用正作用,

阀门开打还是开小,主要取决于阀门安装位置,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选择什么样的调节作用

网友E:
PID三个基本参数kp 、ki 、kd 对PID控制作用和影响

① 比例系数 :作用在于加快系统的响应速度,提高系统调节精度。当系统一旦出现了偏差,比例调节立即产生调节作用以减少误差。 越大,系统响应越快,但将产生超调和振荡甚至导致系统不稳定,因此 的值不能取得过大;但如果 取值过小,过小会降低调节精度,是系统响应速度缓慢,从而延长调节时间,使系统静、动态特性变坏。
② 积分系数 :作用在于消除系统的稳态误差,提高无差度。 越大积分速度越快,系统静差消除越快,但 过大在响应过程初期会产生积分饱和现象,从而引起响应过程出现较大超调,使动态性能变差; 过小则会使积分作用变弱,使系统的静差难以消除,过渡时间加长,不能尽快达到稳定状态,影响系统的调节精度和动态特性。
③ 微分系数 :作用在于改善系统的动态特性,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并预见偏差变化的趋势,能产生超前的控制作用,使系统的超调降低,增加系统稳定性。但 不能过大,过大则会使响应过程提前制动和延长系统调节时间,而且还会使系统的抗干扰性变差。

网友F:
pid为反作用时,放大系数k为正,此时p为正

网友G:
引用 网友E:

PID三个基本参数kp 、ki 、kd 对PID控制作用和影响

① 比例系数 :作用在于加快系统的响应速度,提高系统调节精度。当系统一旦出现了偏差,比例调节立即产生调节作用以减少误差。 越大,系统响应越快,但将产生超调和振荡甚至导致系统不稳定,因此 的值不能取得过大;但如果 取值过小,过小会降低调节精度,是系统响应速度缓慢,从而延长调节时间,使系统静、动态特性变坏。
② 积分系数 :作用在于消除系统的稳态误差,提高无差度。 越大积分速度越快,系统静差消除越快,但 过大在响应过程初期会产生积分饱和现象,从而引起响应过程出现较大超调,使动态性能变差; 过小则会使积分作用变弱,使系统的静差难以消除,过渡时间加长,不能尽快达到稳定状态,影响系统的调节精度和动态特性。
③ 微分系数 :作用在于改善系统的动态特性,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并预见偏差变化的趋势,能产生超前的控制作用,使系统的超调降低,增加系统稳定性。但 不能过大,过大则会使响应过程提前制动和延长系统调节时间,而且还会使系统的抗干扰性变差。

网友H:
看了网上好多例子  好像一般系统用比例和积分就够了  一般的先不用积分  先使用比例  由小到大调试 当出现震荡时 再把积分加上!也是由小到大  因为一般系统要求不是很严 一般都有一个误差范围 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