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1圈的脉冲数,怎么的来的?

楼主(2007-10-18):
   我看到,最近大家讨论电机脉冲数?想问下,这个电机转1圈的脉冲数是看名牌还是测出来,还是看与之连接编码器转1圈的脉冲数

网友A:
如果是指电机的反馈环节,“看名牌还是测出来,还是看与之连接编码器转1圈的脉冲数”都是一回事,结果一样。

网友B(2008-09-24):
根据编码器的辨率是(131072).每度是(360÷131072=0.00274658203)

网友C:
那编码器的辨率是什么?

网友D:
一个是,驱动输出多少脉冲电机转一圈

一个是,编码器转一圈,反馈多少脉冲

2个不是一个概念。

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通过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可以调。

网友E:
to  jjcmonday1:

那编码器的辨率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电机转1圈编码器给出的脉冲数

网友E:
to  jjcmonday1:

那编码器的辨率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电机转1圈编码器给出的脉冲数。你买电机或者编码器时就应该问清楚,有技术手册可查询

网友F:
编码器的分辩率指的是电机转一圈编码器反馈给控制器多少个脉冲,

网友A:
未必一定是脉冲,绝对式编码器给出的就是一圈内的最小检测角度当量的数量。

网友G:
一般增量式数字编码器一圈出来的脉冲数就是其分辨率。模拟量的是压差。绝对编码器出来的是代码,Biss,SSi等协议的代码,类似于电报码的功能,不能用脉冲来衡量。

网友H:
“根据编码器的辨率是(131072).每度是(360÷131072=0.00274658203)”请问编码器的分辨率是一定的吗,131072是怎么得来的,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编码器的分辨率一般出厂时就是确定的。

正余弦编码器的每转信号周期数是确定的,但仍可以通过不同倍率的电子细分获得更为精细的名义检测分辨率,此时分辨率与编码器的每转信号周期数和细分倍率的乘积相关。

网友I:
131072=2^17,17位编码器的脉冲数是131072。

网友C:
17位编码器是什么意识?

网友A:
绝对式编码器检测分辨率的一种同行说法,即这样的编码器具备一圈2的17次方的个微小角度分割尺度的检测能力。

网友J(2009-08-30):
编码器与伺服电机的连接

网友K(2015-09-11):
Motor Encoder User

Units :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L(2018-08-13):
听着还是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