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OMRON大型机工作经验

楼主(2007-10-18):
现在我手上有一个电渡线的改造工程,要涉及到5个温度控制,一个电压测试,一个电流测试.还有两个定位控制,一共算下来,有450个点左右,请问在选型上,怎样才能结约成本呢,能否提供技术支持呀

网友A:
直接找供应商,让他们给方案

网友B:
主要看输出点的类型和具体个数
以决定输出模块和特殊模块数量
另外需要确认用PC机还是触摸屏,
触摸屏方式开发和维护成本低,功能少一些
你在哪个城市?

网友C:
如果你对成本不是 很在意,
愿意玩 CS1D的话,
我可以考虑 陪你搞一搞。

老的CVM1D搞过,老C500改造过,新的大型机我就只会CS1,
只有CS1D 还算玩的 凑合,便宜的机型都玩的 不够好。

网友D:
想省钱。用C200H了。
不过还是用CS1好。如果用SIEMENS S7-300/400,分布式I/O更好!
你在那里?本人基本会玩OMRON 的C200H、CS1和SIEMENS S7300/400。E-Mail:mt1842@163.com

网友E:
  本人在电镀设备厂工作,负责电镀线PLC的编程,对电镀线的电气控制很了解,请联系 kun97@163.com

网友F:
一般厂商是又技术服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