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800F紧急求助

楼主(2007-10-18):
ABB AC800F 控制系统运行中出现以下故障:
  1、所有设备信号丢失,系统报“模件故障:从设备不存在”;
  2、接着报:“单元诊断故障”;
  3、随后报一个关键故障:“Profibus DPM固件错误(未知)”;
  4、设备停机后信号恢复正常;
  5、几分钟后开机,再次重复出现以上故障;
  6、再次开机正常。

请各位高手帮忙,急,在线等。

楼主:
没人来讨论吗?

楼主:
“Profibus DPM固件错误”中的“M”指的是DP总线中的“MASTER”,即我们用到的FI830,一般是由Profibus DP电缆接头接触不良引起的,重新做一下接头即可解决。

大家注意,如果你的系统长时间停机不用,一定要仔细检查这些接头,害人非浅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