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BB AC800F

楼主(2007-10-18):
ABB AC800F 控制系统运行中出现以下故障:
  1、所有设备信号丢失,系统报“模件故障:从设备不存在”;
  2、接着报:“单元诊断故障”;
  3、随后报一个关键故障:“Profibus DPM固件错误(未知)”;
  4、设备停机后信号恢复正常;
  5、几分钟后开机,再次重复出现以上故障;
  6、再次开机正常。

请各位高手帮忙,急,在线等。

网友A:
是不是dp总线接触不好呀

网友B:
高次谐波也能造成,测量一下。

网友C:
检查DP电缆和DP头是否接触好,还有拨码开关OFF/ON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贴,是DP头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D(2009-08-17):
我 在调试 AC 800F 时 出现从设备参数错误,不知道哪里错了

,急  有知道的告诉下

网友E(2010-06-24):
ac800f时钟同步

网友E:
如何在ABB AC800F 系统中做时钟同步?谢谢